神州战神6-71-W6500-D0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24):
本人新手刚实地7月底毕业,如果有说的不对的请大家帮忙提出改正,谢谢哈。
机器是前两天修好了的,已经拿走了,描述下当时的维修状况。机器起先是店里同事在修,说机器上电(裸板带CPU和内存)先留0.23A左右,摸到南桥很烫,于是直接订了南桥,第二天桥到了换上去发现现象依旧。于是就报了换板,然后第三天闲着手头没机器,刚好眼神一瞥瞥到了这台机器,一看配置蛮高的I7。于是问了下故障现象便开始维修。首先拿到板子想了一下他的维修过程,除了换过南桥故障亿一样,别的都没动,便上电看了下是否还是这样,电流0.23,一摸南桥果然烫死。断电,量南桥周围电容看有无短路(一般发烫都是短路造成),果然测到南桥旁边四个小电容短路(C634,C635,C636,还有C636上方的一个小电容应该是C229),直接上烙铁焊下,表笔打主板上电容位置两端,还是短路0 0~~~没办法上论坛下了图纸,打开图纸发现C636,C635是在VCCRTC电路上,也就是COMS电池那块,电池经肖特基二极管出来后还经过一个小电容滤波,打了下C678(短路),于是烙铁刷的一下就搞掉了它,再打板子不短了,桥那边也不短了。于是自信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跑上去了1.5A-1.7A-1.4A-2.1A,(心里那个得瑟,各种抖腿,顺便喊了同事过来看看我屌不),万万没想到啊,尼玛电流是上去了但机器没亮- -。这就尴尬了,被他嘲笑了下于是继续埋头看看是不是哪没弄好,先把电容都补回去了,上电还是一样,心想不会吧难道之前短路上电,那个南桥烧坏了。看看电流又感觉南桥坏了不应该上去,于是先想着用最方便的有事没事刷下BIOS大法,刷了上去。刷好上电自动触发还是差不多的电流,不过这次没到2.1A,1.5-1.7-1.4机器直接亮了,哈,我那个开心的。这次底气十足的喊了同事,潇洒的上电给他看到屏幕亮了,大手一挥让他拿回去装机了。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啊。自动触发这个细节被我忽略掉了,拿回去全部装好后他又跟我说只要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了。 - -我就郁闷了一下,然后拿了机器回来,拆开后盖量了下COMS看看有没有电(现在的机器COMS没电会自动触发上电),量了有3V,再看了下图纸电池电路,发现COMS出来后经过一个1K电阻(R560)到肖特基二极管,电池和电阻这端是2.8V,到时电阻和二极管这一端只有0.2V左右,不对啊,测了这个电阻阻值是正常,正在修着这时同事过来跟我说那机器客户过来要带走了,快快的。也没细想就直接飞线把电阻短接了,然后插上电源,第一次自动触发了,然后关机重新把电源拔下来又插上去,不自动触发了,但是我把电阻短接后量了二极管输入端是2.8V ,但是输出端为1.4V。机器因为急送走,就先装起来让他拿回去了,这里也是我不懂的地方,不知道能否帮我解答一下的,感激不尽哈,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说过大无法上传,我就直接发图纸和BIOS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谢谢分享我很需要图纸BIOS

网友:
不错 有理论就好弄

网友:
好多机器换桥后都需要刷BIOS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牛很细心

网友:
神洲战神的BIOS上次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