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发个帖子,DA H61V VER4.0 ONDA H61

楼主(2016-08-24):
可以给修到这片主板的,一个参考。PG在哪。
这个主板无复位,测各大供电都出来了。
准备测一个CPU PG,发现这个CPU供电芯片是UP6203。左看右看,发现没有PG脚。。。。
有的SPD断线也会引起,我就去测内存SPD脚发出也有电压。

捣鼓了半天,还是觉得得测CPU PG。就在CPU供电附近测小三极管,看哪些不正常。
测到QV5,B极无电压,但它的C极也无电压,再测它的上拉电阻RV11进来那头也无电压,这明显不正常。
测旁边的QV4控制着QV5,这回就更证明这个是一个PG信号 ,一般都是两个三极管控制。
跑线,翻过背面发现断线了,明白了,这是SPD断了,只不过这根线不是从内存那里断掉了,所以内存那里还有电压。
接上后,跑码显示。
另外这个芝麻管,最终是由CPU供电来控制的,怪不得芯片没有PG脚。

网友:
直接上阻值卡的话直接打SP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