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独立显卡不出CPU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6-08-24):
sl400独立显卡不出CPU供电,已修复。过程有点走运。上电到0.3不动,测整板电压唯有CPU电压没出。老机器有图纸,直接打开图纸测供电IC工作条件

半桶水,就会测个供电,开启信号,别的都是瞎蒙,供电有了,开启信号0V,查了一下CPU_VRON是有EC的96脚通过一个10K的电阻到CPU供电芯片max8770。
电阻10K阻值正常,两端都没有电压,电阻有10K那就不是max8770拉低了开启信号,直接飞个3.3V上去试试,不管飞到电阻的那一端都被拉低,
翘起EC的96脚在上电,96脚有开启信号输出3.3V,EC也没问题,郁闷了。
在看看图纸

第9步已经完成了,应该是第10步不对。但是想了一下不知道查那几个信号。又看看MAX8770  39脚不知道是干啥的,由南桥发出的。
干脆换下这个桥,没啥事,这个桥也便宜,15块当练手了。82801ibm。
换了桥以后还是0.3的电流一个鸟样,又测了一下CPU_VRON,竟然有3.3了,不解中,有3.3还不行,没说的换个max8770,咱水平不行就是芯片全。
换了一通电电流哗啦啦的0.7,1.3。。。。。立马断电接个VGA在上电竟然亮机了,把哥乐死了。
也不知道是南桥真的坏了,还是板子热一热就不拉低了。
虽然基本是蒙的,但是还是发出来给我这样的小白参考下

网友:
灌胶  的桥   换起比较麻烦 吧

网友:
如果是我,肯定先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好功夫呀,,,

网友A:
比较谦虚啊 ,黑胶的桥都会搞 证明技术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没换桥前那个39脚电压是多少你没测测看??这个情况应该先换CPU供电芯片。先换桥动作太大。

网友:
黑胶的桥都换的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一般我遇到灌胶的桥,直接放弃

网友:
二级供电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换桥前那个39脚电压是多少你没测测看??这个情况应该先换CPU供电芯片。先换桥动作太大。

就是测了没电压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谦虚啊 ,黑胶的桥都会搞 证明技术可以了

灌胶的桥好换啊,就是灌胶的显卡不好换,桥那里感觉特别不容易掉点。显卡就不同了,要到280度才不掉电,但是280度板子又容易挂

网友:
楼主适合三板斧 反正配件多

网友:
楼主为何不先换芯片,

网友:
EC的96脚有3.3V,而芯片这边没有3.3是不是被芯片拉低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管理坏了 我修过

网友:
挺好 这技术也算挺牛的了

网友:
楼主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