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65TX触发掉电

楼主(2016-08-25):
HP 15-E065TX
DA0R63MB6F1

待机0.000正常,触发后瞬间掉电,电流有时0.4,有时0.003不稳定,   再次触发0.02左右  连3,5v都没了

仔细观察,无维修痕迹,无缺件,=明显外观问题。  插拔一次电源测试一次,好麻烦

一番测量,发现触发后有3,5v。 无内存供电,之后的电压都没有

也就是S5异常

此板S5未采用,用的是S4,其实都一样

故障点已锁定,无SUSC#引发掉电

上次修道个相同故障的,那个是PCH挂了,不过触发后电流好像在0.04左右固定的。

4代的小南桥有点麻烦(0.03mm还没钢网,你懂得),还是再测测电路吧

首先看下EC部分,测试RSMRST#,DNBSWON#1

都有3v高电平,看来可以排除EC部分,接下来就是桥了

先RTC模块,

VCCRTC,  RTCX1, RTCRST,SRTCRST,INTVRMEN这些都没有问题。

继续

深度休眠唤醒电压VCCDSW3_3

3V  OK

继续,DPWROK

闪了一下,用垃圾示波器测了下有3v  看来也是ok的

继续VCCSUS3_3

0v,嗯,用示波器看看,大约有1.5v左右,然后掉了,不对,正常有3v左右

查+3V_DEEP_SUS来源,貌似有3处,我cao

实物扫半天,图纸分析,发现此电压来源于Q66处
奶奶的,差点被整死。

测试Q66

D极输入有3.3v,闪一下,
G脚3.3----0v-----3.3,这尼玛啥情况
S输出  1.5--0v

更要命的是,这组数据还极不稳定  ,心烦意乱,一边去

下午机器搞完,又拿出来试试,这下似乎稳定了。主要是G脚3.3---0v,没有再次跳变

想想,先短接试试,直接短接D,S,上电,电流刷刷刷上去了

我也是醉了,拿洛铁烫烫,再试,ok,不掉了

接屏,直接亮机,哇哈哈
来张亮机图

网友A:
你不换掉,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换掉,稳定么

没问题,我试了好多次的

网友B:
这么厉害啊,我不一定能查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啊,我不一定能查出来啊

偷偷告诉你,其实这板有点位图。不然你以为我闲的蛋疼,这么费力去搞,最多换个桥,不行拉倒

网友:
总感觉是不稳定

网友:
这个管子没有坏,但通电测试的确有问题;感觉有点虚焊的样子,所以拿烙铁加焊了下,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安啦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C:
佩服佩服,现在没有示波器好多活都干不了

网友D:
4代的是0.03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代的是0.03mm???

0.4mm  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小桥挺便宜的啊

网友:
这个虚焊问题,不好找

网友E:
收藏了 这个思路 照抄下来 我也能多修几台机器 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桥

网友:
这个写的很详细。一看就明白。

网友:
哎 遇到一个问愁死了 也不能发帖问。不过希望楼主的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藏了 这个思路 照抄下来 我也能多修几台机器 多谢楼主

客气了,纯属运气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已经很长时间不修惠普的机器了

。。。我想修别的机器还没有

网友:
加焊的作用有时真不能忽视

网友:
有图就搞,太费时就看价了.

网友G:
楼主真利害,技术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现在没有示波器好多活都干不了

有些是这样的,我那垃圾示波器呀,太垃圾了,不说了

网友:
稳定,测了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不带这么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VCCSUS3_3不正常掉电真不常见

表面是桥坏,实际上  这桥真他妈坏了 有个usb不能用,*脏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利害,技术这么好

瞎搞搞,客气了

网友:
我人喜欢修掉电,有人讨厌,我属于啥也不会修的

网友:
Q66 1-3短接?这样办不是不行,最好换上以免会出现奇怪问题。

网友:
广达板掉电,场管坏的多的

网友I:
楼主技术 厉害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牛人,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 厉害啊,给你加分啦!

谢谢啦

网友:
场管坏的多的

网友:
佩服,现在没有示波器好多活都干不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

网友:
最好换一个稳定点

网友:
现在修到掉电的头就大 还是时序没搞明白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分享  下次注意下

网友:
楼主确实牛逼,,这些关键信号没个大把时间操作是记不住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

网友:
支持就来点分呗

网友:
我现在有一片这样的板,无待机,不触发

网友J:
请教下待机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就有的还是要按下触发开关后才有啊,

网友:
这板难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待机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就有的还是要按下触发开关后才有啊,

3,5V在触发后才有

网友J:
谢谢,现在不触发,还没修好,刚开始是可以触发,被我把COMS电池放了下电,结果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现在不触发,还没修好,刚开始是可以触发,被我把COMS电池放了下电,结果不触发了

这个小南桥坏的挺多的,查查RTC先

网友:
广达的这块老爱坏了

网友K:
请问这种情况下EC 发给桥的RSMRST#竟然有电压?? EC 发出PWRBTN#有高低高跳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种情况下EC 发给桥的RSMRST#竟然有电压?? EC 发出PWRBTN#有高低高跳变吗?

pwrbtn#貌似是低---高,记不太清了
RSMRST# 首先主板待机正常,触发时 EC才会发出来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pwrbtn#貌似是低---高,记不太清了
RSMRST# 首先主板待机正常,触发时 EC才会发出来的高电平信号

你这个VCCSUS3_3不正常 按开关竟然有RSMRST#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VCCSUS3_3不正常 按开关竟然有RSMRST# 电压

有,好像是3v闪一下就掉了

网友M:
牛,这么多信号都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牛,这么多信号都记得!

记得个毛呀,记忆力超差的。我是参考其他的时序一步步查的。

网友:
高手,拜你为师吧

网友:
。。。太客气了,共同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