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8-24):
今天 维修的一台同行联想 G400机器,说不加电,到手一看大短,拆开键盘一股糊味扑鼻而来,而且键盘排线也已经烧结在一个供电IC上面了,烫了个洞,先不管键盘,报完大概价格后仔细一瞧,PU604完全糊掉了,看图纸是 SY8208,跟芯片合作商确认了一下具体型号是MU3**各种焊和各种刮,各种飞线,焊上去了,插电后电流O.3-0.4。肯定不正常,一摸,还是这个芯片发烫,经过仔细量,发现这个芯片后极直接对地了,这时候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供电和旁边的一个供电都是给显卡的,然后用烧机大法确认了一下确实是显卡坏掉了,跟同行沟通了一下,改集显.直接拆掉这两个电感,再把PU604也拆掉,开机亮机。再看键盘排线有长的,剪掉烧掉的那一段,撕掉一层薄薄的膜,再在接口处把原来的排线绿色的垫子撕下粘过来,大功告成,一试居然进系统可以使用了。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进水的,修了一天

网友:
这么有技术的含量的,为什么没图呢?中评

网友:
最好给个图也借鉴下

网友:
配几张图看起来就巴适了

网友:
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2020-02-14):
烧鸡还是很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