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明基W1000电源板

楼主(2016-08-24):
明基W1000投影机接过来时是电源板坏了,烧了一个TOP244YN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换了之后12V电压出来了还有一个370V的,装机测试发机开机两分钟就掉电  机子上所有指示都不亮了这时电压也没有了,然后要拔掉电源等两分钟又可以开了,还是觉得问题出在电源板上,,,求大侠来解救

网友:
电源板图片

网友:
说明一下,那个稳压管我是打了一下差不多的代替的,不是一样的,这样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