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进水短路和LED屏维修

楼主(2016-08-24):
型号:DELL 5437
故障:主板短路,LED屏暗屏

进水机,MOS管腐蚀,还有MOS管烧了  更换后OK。
加电后,暗屏。

暗屏,没有背光。
查条件:
1、DCBATOUT_LCD  19V电压   2、BLON_OUT  3.3V  开启信号 3、LCD_BRIGHTNESS  3.3V  亮度调节 4、GND

追查后  其他电压都正常, DCBATOUT_LCD  17.6V 【 貌似不正常】
追查电路

公共点产生   和苹果一样,公共点等于电池电压。  查找书籍和帖子后,得知此电压OK。那就剩下一种情况,LED屏有问题。

查保险F1一端有电压,一段无,更换。电容C270  279电容击穿,更换。更换后OK
这样的LED屏应该是通病了。
更换后

亮机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学习一下。

网友:
LED通病了。

网友(2019-03-03):
进水烧屏 一般保险先挂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学习一下```楼主精华

网友:
电容C270  279电容击穿,进水这种古装都是导致屏幕上的保险容易被烧掉,学习叻,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经验老道,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短路不太严重

网友:
如果屏幕设计时没有保险,那么这个屏幕你估计修不过好了

网友:
led屏暗屏多数都是烧保险和电容,换了就好了,也有烧高压芯片的

网友:
这种常见问题 一般都能修

网友:
暗屏,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先外接试一下吗,,,,,,,,,,,,,

网友:
谢谢  看完我有冲动要去把我那些坏屏找出来把屏暗的给修修了

网友:
电容C270  279电容击穿,进水这种古装都是导致屏幕上的保险容易被烧掉,学习叻,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经验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