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龟壳

楼主(2016-08-24):
                                                           哈勒  又见面啦  我还是比较懒    直接进入正题吧                    今天接了台联想e420  客户说不通电  我接上电源试了一下  我草短路  抓紧拔掉吧  你总不能看这他大短吧  哈哈 我猜你们是不会的
迅速的拆开机器打开主板一看别人修过 换过龟壳    那我也要摸下哪里烫手了!!   调地电压 摸板子吧!   摸呀 摸呀 我的骄傲放纵          草手烫个泡
当时没拍就借助这个图片来看下吧   就是他那个龟壳烫   断电 拆下来吧    !     里面点都烧断了   算了也不飞线了  找个n馆改上上去好了!
   你们想应该好啦吧   没那吗简单上电  0.389掉电   哎郁闷  测下组织吧   当测到s级的时候心里哇凉
         组织接地了        cpu也挂啦    狗屎机器  我也没cpu   拆下cpu再测下组织还是一样   不对啊   难道是下管短路了   拆下来吧 把接的这个场馆也拆掉   再测还是一样对地了    一面链接cpu一面链接cpu供电芯片  最直接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断开电感看看是那面接地了   断开电感测了下cpu供电芯片那面组织为400几正常  cpu这面接地   你姥姥的cpu都拿下来了这面能有啥无非也是些电容    一个一个拆  最终还是找到啦  这里一个电容通了     这里怎么可能会坏 难道上家故意弄的!
不知道咋标注位置你们仔细看吧   焊过的那几个   换了个电容  不对地了   焊上电感  测下组织正常     再焊上下管  上官  控制及跟s点烧坏了也不飞线了  因为懒  改个上去吧   跟一图一样    再测下组织正常    通电上机   亮了  加分啊!老铁们 亮机图

网友A:
通病的铁MOS           短路 造成的电容问题  坏哪个位置正常 不应该是上家故意的

网友B:
改这种管子 这法子绝了。。厉害 给你加分。以前换哪种铁壳子都是换好几个才能成功。下次改这种的估计会好哟

网友C:
这个管可以?以前老拿这管改不行,用一段时间就烧了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E:
通病 MOS管 后面滤波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F:
修好是真道理。不过修的真不容易。赚点得受多少罪。

网友G:
楼主能不能不打错别字啊,让人看着比较纠心啊!

网友H:
估计是高压击穿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的铁MOS           短路 造成的电容问题  坏哪个位置正常 不应该是上家故意的

头一次遇到cpu后面电容对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这种管子 这法子绝了。。厉害 给你加分。以前换哪种铁壳子都是换好几个才能成功。下次改这种的估计会好哟

这种改方便  没龟壳的时候可以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可以?以前老拿这管改不行,用一段时间就烧了

你那是接线了吧这样直接焊是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互相学习嘎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 MOS管 后面滤波电容击穿短路

管也爱坏   龟壳太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是真道理。不过修的真不容易。赚点得受多少罪。

对啊才报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不能不打错别字啊,让人看着比较纠心啊!

没办法文化低   哈哈哈请见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高压击穿了电容

可能是  万幸没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