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无复位

楼主(2016-08-24):
GA-A55M-DS2无复位  测内存有1.56V ,CPU有1.12V———总线2.5V也有 只是桥供电不正常只有0.75V 正常是1.15V,经过R93电阻220欧一边有5V一边有1.64V。电压不正常应该是5V.测量下电阻也是22欧,正常,测下旁边电容短路只有0欧,拆掉后电阻两边有5V,,,,桥供电出来了亮机收钱

网友:
电容漏电短路?

网友:
是的就是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也比较坑啊

网友(2016-09-24):
电容漏电,没有短路吧,短路就将电阻的这端拉到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