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 E2060TT显示器时间长了闪屏的维修

楼主(2016-08-24):
中午县里客户拿来说用一会儿闪屏,由于是外接适配器,于是用自己的适配器点上试着,用半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心想适配器的问题,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开始闪屏,由于还在修着本儿,就这么插着试着,一会儿显示器红灯无信号了,怀疑跟驱动板有关系,本儿修完果断拆机,现在养成习惯了,只要是驱动板有问题先刷BIOS,U402 25L02,编程器能读,但是写入错误,试了几次还是同样的问题,从旧板拆的别的型号的数据块(不同型号同样大小的可以互代)写数据,刷完搞定,到下午下班没出问题!明天收米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呀。三星的显示器也容易出现程序问题而闪屏或黑屏

网友:
厉害,我以前一般换板

网友:
能代用就轻松些

网友:
我能说的啥 刷BIOS都成维修第一项了

网友:
BIOS问题?是不是哪里虚焊不小心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