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分析个电路,谢谢了

楼主(2016-08-24):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求解

网友:
2个都是N勾到,高低高,POK高RSMRST就是高

网友:
这个DY没有装哦,装的话应该是3V_5V_POK为高电平导通,使5脚为低电平,然后RSMRST就为高电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感觉像没有装呀

网友:
3V5VPOK高电平,DY 1.6脚导通,6脚变低电平,5脚也是低电平了,3.3脚不导通   PMRSMRSR#变高电平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经两个N沟转换高进高出,图纸还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