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3-112series ZHK进水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6-08-24):
acer E3-112series ZHK进水
板号:DA0ZHKMB6C0  REVC
故障:进水待机不正常
先上图
机器从D壳进了一点水,洗干净后没有发现太明显的腐蚀,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上电测试待机在0.018A0.023之间小幅度跳变,论坛找不到同型号图纸,花了10分下载ACER ES1-111M  DA0ZHKMB6C0  REV 1A进行对比,待机电路差不多,由于板上没有实物编号也没有点位图,只能试一试,以下是一些测量结果:
+3VPCU +3V EN
+5VPCU +5V EN
电路图看出3V5V都是由S5_ON开启,S5_ON则是由I/O26脚输出,
I/O26S5_ON+5VEN信号是一模一样的.
总结:这板的3V5V都不正常,用万用表测5V4.5在右,3V1.9V左右,并且都不稳定,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就更直观,输出的电压都不是线性的,更换过滤波电容也没有用,不知道这种问题是不是直接由13脚的EN信号引起的,因为这两个EN信号都来源于I/O,今天折腾了一整天了,菜鸟上路遇到这种问题真是无从下手啊,现在修不下去了,看看有没有朋友愿意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1、测量I/O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2、挑起I/O的en1,en2测试是否正常
3、断开13脚的信号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蛮奇怪的

网友:
开始是一波形,是IO条件不正常吧

网友:
看看有没漏电的。

网友:
真不好意思!强制拉高还不会用,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进水在主板的什么位置,重点看一下进水的那块有没有和待机有关的电路

网友:
后级存在短路,导致电压拉低。感觉3.3V端 短路的可能性大一点。不过我也遇见过B+不稳定导致的这些电压也不稳

网友(2016-09-27):
文采好,技术也好。,,,

网友:
没上传一个BIOS????

网友:
我修过其他的机器,3  5V,偏低的,是从电感给芯片的取样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引起的,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这机器没有丝印,很难。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主板是有图纸的。我测的情况是待机有3.3V  1.8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这主板是有图纸的。我测的情况是待机有3.3V  1.8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0.15A左右是正常跑码
0.26A左右会亮屏

网友:
量下反馈电路的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值。。。。。。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但是自已能力有限,让朋拿到别的店去试一下,结果还是没有修好,因为这是去年买的机子,我就帮他再洗干净一些拿售后试一下,结果是售后也修不了,直接换一块新板,这板的确是待机只出3.3V,触发后才出5V的,这个问题也告一段落了,只是没有什么收获有点失望!

网友:
最后附上BIOS,这个BIOS好像在别的贴子有,但是机子型号不同,不知道会不会重复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3OTY5MHxlMDM2ZTU2ZTVjNTE5MzY5Zjk2YzkwMTUyNmJhMzlmOHwxNzc3Mzc0Mjkz&request=yes&_f=.rar

网友:
BIOS还不知怎么上传!好像是失败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