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看有木有办法

楼主(2016-08-24):
    最近买了个焊台,加到200℃要17秒,觉得太慢了,看到网上有人塞铜的。觉得好主意,而我一时没有铜片,所以用散热膏塞了,效果相当好。但今天发现拔不出了,各位大师帮帮忙,看有没办法拔出来。

网友A:
效果好就用着吧,要拔就用大力,

网友:
最好来张图看看具体位置方法。

网友:
我觉得936焊台就是发热芯和烙铁头间隙太大,如果把间隙搞到很小,效果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
ATX电源变压器里面拆出来的铜皮可以不?

网友:
我用锡纸的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
好主意,用铜皮裹一层,我的936也是升温感觉慢。

网友:
把烙铁烧热,然后用钳子拔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好就用着吧,要拔就用大力,

不行的,怕拔脱了发热芯

网友:
少缠几圈铜皮就可以了

网友:
都胶住了 没法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