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0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亮机是怎么回事总线波形正常

楼主(2016-08-24):
dell5460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亮机是怎么回事总线波形正常   只是换了不同厂家的bios芯片而已

网友:
有些机子带OTP的

网友A:
带otp的用同款bios芯片能代换吗

网友:
换回原BIOS吧。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 换了芯片 也不行

网友:
OTP是要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现在的BIOS都这么麻烦

网友:
是否摘掉装上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旁边的电阻或小件。

网友:
有些机器换了BIOS芯片及时刷进去原来备份的程序也不好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otp的用同款bios芯片能代换吗

请问换新的同型号同厂家的bios芯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