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有意思的小问题

楼主(2016-08-25):
什么是布尔式:及用0,1这种方式来表示门电路的导通和关闭。
这个问题是在竞争冒险的时候看到的,所谓竞争冒险现象就是在组合逻辑电路中,由于门电路的输入信号所经过的通道不同,导致延时不同,从而导致了到达门电路的时间不同称之为竞争;冒险则是由于竞争导致的输出端有尖峰脉冲或毛刺的现象。而导致竞争冒险的原因就是因为布尔式中有相反的的信号量。
什么是OC门:
其实就是一个与非电路,用来实现线与逻辑。(漏极或者是集电极开路)。一般应用的时候外加上拉电阻。此外还有OD门。
锁存器/缓冲器是如何工作的:
所谓锁存器顾名思义,就是将输入端上一次传来得数据,通过使能口,将数据定格在上一个数据的状态,不随输入口的变化而变化,当使能口被置为失*词语被过滤*,数据会随着输入口的变化而变化,故而叫做锁存器。缓冲器同理。一般led显示还有地址锁存用的多。锁存期间可以释放IO口和CPU资源。
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去耦和旁路都可以看作滤波。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避免由于电流的突变而使电压下降,相当于滤纹波。具体容值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期望的纹波大小、作用时间的大小来计算。去耦电容一般都很大,对更高频率的噪声,基本无效。旁路电容就是针对高频来的,也就是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电容一般都可以看成一个RLC串联模型。在某个频率,会发生谐振,此时电容的阻抗就等于其ESR。如果看电容的频率阻抗曲线图,就会发现一般都是一个V形的曲线。具体曲线与电容的介质有关,所以选择旁路电容还要考虑电容的介质,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多并几个电容。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什么是阻抗匹配:

信号源内阻与所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或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所接负载阻抗的大小相等且相位相同,分别称为传输线的输入端或输出端处于阻抗匹配状态,简称为阻抗匹配。

信号源连放大器,前级连后级,只要后一级的输入阻抗大于前一级的输出阻抗5-10倍以上,就可认为阻抗匹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