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320 版号L-IIBXM:V1.0

楼主(2016-08-25):
原机故障  卡WINDOWS  LOGO 无论  XP  win7 win8等  包括PE也是卡LOGO  但是不卡LINUX 很是奇怪

原机BIOS芯片

拆除后可更换8脚

刷新BIOS后解决

版号看好 这款机型是I3配置
  希望用到的朋友 加分哦

网友:
我艹 这BIOS  真刷这个还真麻烦  还好有8脚的位置啊

网友:
16脚也还好吧  一般带转换版的都能刷

网友A: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楼主有心了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这种BIOS 我还是第一次在台机上见到   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楼主有心了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这种BIOS 我还是第一次在台机上见到   长姿势了~~~~

确实不多见

网友(2016-09-30):
接一块,来试试

网友(2019-04-22):
亲测,BIOS都是好的。开机比原机大概慢3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