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VIN公共点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6-08-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85,无待电流,拆机量测,VIN无电压,量测发现PQ29,控制极为高电平
正常应该被PQ34拉低为低电平

量测发现PQ34控制极电压为低,最后发现PR42与PQ34控制极断线

网友:
以后编辑好点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赵子文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开路引起的啊,楼主修的仔细

网友:
牛人啊  。这么难的都可以搞定

网友:
怎么没有看明白

网友:
文字有点少,如果能写清晰些更好了

网友:
保护隔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没错,保护隔离条件正常,只是控制电压断线,思路完全正确

网友:
你这维修的也够仔细的哈

网友:
待机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19v对地阻值事多少啊,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