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MAIN BOARD REV.2.2 不触发到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25):
华硕K42JC MAIN BOARD REV.2.2 不触发到触发掉电维修案例
     不用多说了,2010年左右2012年的华硕都会有不触发,或者是触发掉电,加电无显示,维修后出现的不定时关机。风扇狂转等故障,都会是BIOS引起的。
    刚拿到这个机器也已是二修的机器,满板明显的助焊剂,通电看了故障现象后进行清理烘干工作,
    看到主板显卡 ,南桥,BIOS,开关 都被动过,逐个测试发现各公共端没有明显短路 ,待机正常,但不触发无意间扣掉coms自动触发了,心想放电这个可以解决了,没成想过了一会有不行了。开关电压3.3——1.2浮动,ec是IT8570E 找到资料125#PWRSW 发现通电瞬间是3.3v。一会就变成1.2v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更换103字样的排阻触发故障解决。

网友:
修本就是要查到信号 加焊是下下招   你们都是大神   我占个前排给楼主加分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无处不在

网友:
不是给点位吗,感觉点位好用点

网友:
这款机器排阻坏的特别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获益匪浅

网友:
嘻嘻嘻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每天都要好好学习

网友:
法硕的通病就是排阻

网友:
通病了都。华硕的这些鸟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能修好技术都很不错了呵呵

网友:
很受用啊,学习学习

网友:
居然又是排阻导致的,恭喜解决收钱了

网友:
修机器主要靠细心。。

网友:
我擦。台式机103爱坏  笔记本的103也不行吗

网友:
华硕的排阻,成了通病了!

网友:
运气真好 我这都碰见三四台这样的机器了 问题一样

网友:
有一个我是换了桥好的 有一个换了板子 一个没修好 这个还在这扔着呢

网友:
问题都是一样 每天早上冷机就是开不开 多插拔几次电源就可以

网友:
只能按照时序 跑 都困了

网友:
能不能给一份详细的 点位图 测试脚 把时序 用123标出来测量点

网友:
我是一看电路图就瞌睡 这可怎么修

网友:
这K42JC在我这 十二天了 我还没弄好 客户着急了都

网友:
咋回事 10分长不删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