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桥是不是没装对

楼主(2016-08-25):
南桥这个黄标记是对准数字1 还是对准字母A啊,丛植了两遍都还是开路所有U口

网友:
1 装对了的哈

网友:
有三角形的对口线,装对了

网友:
芯片方向装对了,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A:
上边的两个电解感觉好丰满啊

网友:
有装对是这样装的

网友:
装对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那是电容起包了。

网友:
桥坏没坏我不知道  不过我看  上面那俩电容是坏了  被你干怀孕了  不拿锡纸保护的话就给拆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两个电解感觉好丰满啊

个人喜欢在高温操作前,将离得近的电解电容先取下
一来,防止损失;二来,肯定是美观啦

网友:
USB开路重置无用

网友:
确认重植焊接好了的话,那可能桥本身不良。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u口是直接通到桥的

网友:
桥没有装错  你其实可以把桥取下来以后量下USB接口对地阻止  如果恢复了 重新拆个桥来换

网友:
U口开路,你咋取下桥没打下阻值呢,装是对的了

网友:
装对了,你的黄色标记对得是南桥A1那个点。

网友:
不装对的话其它还正常吗

网友:
装对了 可能桥本身不良吧

网友:
没问题啊,装的对的那,那不是有指示脚啊,装的不对,你怎么可能亮机

网友:
装对了,换掉旁边的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对了对了不多电容坏了

网友:
没问题,对着那,三角对三角,装错肯定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喜欢在高温操作前,将离得近的电解电容先取下
一来,防止损失;二来,肯定是美观啦

那么多电容都拆吗?

网友:
好厉害,给你装好了,而且周围的电容没有半点影响

网友:
装对了   是对着1的  不过电容可以取下来在做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的两个电解感觉好丰满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英雄配美女  南桥这样的大件  旁边配两个丰满的  也应该不是

网友:
装对了   桥应该挂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着是装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