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73 am主板跑C1代码不亮通病

楼主(2016-08-25):
开始怀疑内存有问题,换了几根都不正常,拆下主板,测试各路电压,内存供电和基准都正常,VDDSPD 3.3正常,总线3.3正常,现在就判定集成桥有问题,导致内存电路部分的信号有问题,加焊桥后,一路跑马正常亮机

网友:
什么桥的   能不能传个图片   这样发贴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该型号的主板集成桥只有一种

网友:
BOIS刷了没有?

网友:
这种板修有多少块,怎么确定是通病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最好上图片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