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苹果A1278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5):
旧机:苹果A1278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型号】:A1278

  【故障现象】:不开机

  【板号】: 820-2879-B

  收到一台10年的A1278,故障为不开机,详细原因客户并未写明。

图1 苹果A1278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以后发现L6995电感上的PP3V42_G3H_REG电压短路。供电IC LT3470A旁边的铜箔已经鼓起。如图所示:

图2 苹果A1278不开机

  把PCB铜箔处理好,撬起电感发现后级还短。根据电路图查=PP3V42_G3H_REG到的地方,一个一个的把相关IC拆掉,拆了EC以后对地值有20多,拆了桥之后对地值300恢复正常。订了块料板拆了EC,换上去发现绿灯不亮,查EC的条件,待机供电PP3V3_S5_SMC、PP3V3_S5_SMC_AVCC、20M时钟、复位SMC_RESET_L、适配器检测信号SMC_BC_ACOK ONEWIRE都正常,到电源小板适配器接口第三脚也正常,最后更换小源小板后不正常。

  换上桥,电流上到0.6不动,测PLTRST已经产生不跑码,最后发现SMBUS两条对地打值差了100,拆掉R5235、R5236后发现CLK到桥开路。重新拆下桥,发现这个点下面的焊盘没沾锡,重新植球焊上电流跳变正常。有开机声音,暗屏,背后的苹果LOGO已经产生。测供电,背光27V也正常,打LVDS值也都正常。

图3 苹果A1278不开机

  判断为屏线问题,在淘宝上订了一个屏线。买屏线后发现屏线接口是30pin,我们测试的苹果屏是40pin,苹果的背光logo已经出来,判断屏坏。没屏测试,只好叫客户拿走了,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专业就是专业,形象一流

网友A:
SMBUS总线对地值正常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BUS总线对地值正常多少?

400  600反正联能为1

网友:
现在两种机子不能修, 1是老古董  2是新的1b 4 5代 (苹果除外)

网友:
专业中的专业,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呵呵,有个搞统货的经常拿一些工厂出来的六代工程机拿来给我维修。。。无图纸无资料无配件,还总是指手画脚的叫我把板载cpu换来看看。。。我没鸟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  600反正联能为1

谢谢  解答

网友:
可惜我苹果不会修

网友:
看着是个流程  实际维修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厉害,苹果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