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不能调节亮度

楼主(2016-08-25):
换过键盘,下了官网的电源管理了,还是调节不了,哪位大师告诉要先从哪里着手处理啊,LED的屏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FN+就好了

网友:
官网下载集显驱动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驱动都打好了再试一遍

网友:
屏程序刷个试试,还有就是ec控制着呢

网友:
屏幕换过了 吗?是不是屏幕的码片不对呀?

网友:
z400g400z410g410都是要刷屏程序

网友:
开机 滚动条那试试能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