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G255D无线路由变砖解救

楼主(2016-08-25):
华为HG255D无线路由变砖解救

(来源互联网)

  作为一名无线路由爱好者,谁没折腾到坑里过,谁没手背的时候呢。手上一台华为HG255D无线路由终于变砖了。。如何解救呢?
  第一:制作wiggler刷机线,一般这线很难买得到,只有自己手动做了。一切材料购于淘宝。
材料清单如下:
  1.74HC244一粒【最重要】
  2.DB25外壳一只;
  3.DB25公头一个;
  4.洞洞板一块;(后面再解释)
  5.100欧姆电阻10只;
  6. 2.2K电阻 4只;
  7. 20公分长5芯排线一根;
  8.双排插针2.54间距4针一组;
  9.单排插针2.0间距5针一组;
  10.杜邦头金属弹片5个;
  8.杜邦头塑料套5个或热缩管5个
  总共花费不到15块钱,就是邮费要12块!
图一、刷机线电路图

  我的成品线,如图。
图二、刷机线成品图

  第一个是因为用DB25外壳套好,所以简化很多,但是也出了点小问题,就是第10脚地线忘记焊了,后来为了直观就用洞洞板再做一块了。【做好wiggler线以后,每条线一定要区分清楚,最好做标记】
  再一步就是在路由器上引出JTAG线来,如图:
图三、JTAG引线

  引出的线也要做好标记,我就是没做标记,所以插错了几次线,搞得还以为制线没成功!

图四、焊接好的JTAG引线

  顺便把FLASH引脚短路,使得CPU默认处于初始化状态,这样才能进入JTAG状态。

图五

  好了,开始救砖了。(首先感谢各位出调试软件的大神)安装URJTAG软件,用URJTAG进行测试DIY的Wiggler JTAG是否正常,

图六

安装giveio的COM驱动

图七
图八

  将做好的Wiggler JTAG刷机线接到打印机并口LPT

图九

  开启URJTAG测试,输入命令(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救砖行动)
cable wiggler parallel 0x378
detect

图十

  可以读出CPU ID了,如果没有ID,否则Wiggler JTAG制作失败
  【提示:线,一定要对应插好,我刚开始就是没插好,老是错误】
  运行Openocd 0.6版,下图为连接OK状态。

图十一

运行 telnet 127.0.0.1 4444

图十二

  执行Openocd 命令
  1)halt
  2)erase_uboot
  3)ralink_init
  4)flash_uboot
【括号和数字不用打】

图十三

  做完这些步骤,就是说明已正常刷入原版的UBOOT了。

图十四

  注意看的话,一旦成功,路由器由微亮的状态就变成正常电源灯闪烁,然后别的灯都正常亮起!
  后面的,就可以重启用TTL刷入UBOOT 还是用eeprom,以及TFTP上传固件了。
  但是太晚了,我就明天再做了,反正刷机再成砖也已经不怕了,呵呵!
  在这里再次谢谢飞云天提供的救砖包。但是他给的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上传Uboot.bin文件的时候,他给我的是未改名的h255d_tel_uboot.bin文件。

图十五

  我在这最后一步卡了几天。无聊之中再试一次,发现该图提示的

图十六

  后来就把h255d_tel_uboot.bin的文件名的h255d_tel_这段删除,再执行一次flash_uboot命令……

  哇靠!终于成功了!要不是是凌晨快两点了,我就大吼了!呵呵

华为HG255D无线路由就砖包: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84189&uk=1493554423

(完)

网友A:
发了几次才成功。。这几天论坛老出问题。。。

图十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几次才成功。。这几天论坛老出问题。。。

图十四,,

论坛可能是受到小人的攻击吧,有时候变得慢一些,卡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