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清楚这几种网络设备,网络故障不求人

楼主(2016-08-25):
认识清楚这几种网络设备,网络故障不求人

  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发展,现在很多的人都开始使用电脑。电脑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电脑如果没有网络的话,那么基本是不能进行各种的操作的。所以网络对于电脑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的。

网络设备 图1

  许多小伙伴认为网络供应商来家里把宽带装好,家里有WiFi可以用就万事大吉了,但你们却忽略了网络有可能出现故障这个事情,万一以后网络故障了,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就只能干着急,然后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检查了。

  没有WiFi,别说一天,就一个小时没网也会要人命的!然而维修人员却不是24小时待命为你服务的,那么就让小编带大家熟悉一下家里常用的几种网络设备,弄懂它们,以后家里网络有故障自己排查并解决!

  普通家庭常见的网络设备:猫、光猫、路由器、交换机。

  一、猫

  猫是调制解调器,英文叫modem,它能把电话线上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如果家里的网络用的还是电话线接入的网络,那么电话线接入的设备就叫modem。

  如下图:红色框框接的是电话线,黄色框框接的是网线,另一端接的是无线路由器,也可以直接接电脑,注意需要在电脑上拨号后才能上网。

网络设备 图2

  二、光猫

  光猫是光调制解调器,英文叫Optical modem,主要作用是将光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网络设备。如果家里使用的是光纤网络,那么你家肯定有这个设备。

  如下图:蓝色接口接光纤线,黄色接口接路由器。这个设备一般都是网络供应商提供的。

网络设备 图3

  三、路由器

  路由器英文叫router,是连接Internet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网络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自动选择和设定路由,以最佳路径,按前后顺序发送信号。

网络设备 图4

  路由器也是我们常见的网络设备,家里的路由器一般都是带无线功能的无线路由器,也就是发射WiFi的设备,我们平时能有WiFi就是靠它的哦。

网络设备 图5

  如上图红色框框的WAN口,是连接到猫/光猫的(用普通网线),可以理解为网络信号进入的接口。蓝色框里面的都是LAN口,它是网络信号的出口,是用来连接电脑或电视的(用普通网线)。

  四、交换机

  交换机的接口都是一样的,交换机没有WAN口跟LAN之分,从路由器的LAN口上面接一根网线到交换机,然后从交换机的其他接口接到电脑上,普通家庭用的一般5口或者8口的SOHO交换机。一般情况下,路由器的LAN口不够用了才会考虑使用交换机。不能同一根线接到交换机的两个接口,这样会导致交换会死机哦。

网络设备 图6

  一般的家庭网络拓扑图:

网络设备 图7

  一旦发现WiFi突然上不了网:

  1、先检查路由器,进入路由设置界面查看网络【连接状态】,若显示“未联网”,请查看路由器的WAN灯,若不亮则表示猫/光猫有故障,先检查猫到路由器之间的网线是否故障或松动,若还是不亮,请直接把接在路由器WAN口的网线拔下来直接接到电脑上,看能不能正常上网(有上网账号和password的用户需要在电脑上拨号),若不能,这个时候就需要联系网络供应商。

  2、若显示“联网中”,请再把上网账号和password保存一次,然后把路由器重启一下,重启后若还是联网中,请直接把接在路由器WAN口的网线拔下来直接接到电脑上,看能不能正常上网(有上网账号和password的用户需要在电脑上拨号哦),如果不能上网,有可能是忘记交网费导致停网了,或者是网络故障了,以上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拨打网络运营商的电话咨询哦。

  另外,家用的SOHO交换机都是即插即用的,没有管理界面,如果连接在交换机上的电脑不能上网了,那有可能是交换机上面的路由器or猫出现问题。

网友A:
这文章是给小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文章是给小白看的

会的,也可以看一下增长一下新的知识,对于以后碰到故障也好解决

网友:
这一课,上得很好。

网友B(2016-10-07):
小白看的帖子,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看的帖子,嘻嘻

调试无线路由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