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6-08-25):
昨天一个妹子拿了个苹果过来,说我的电脑突然不开机了,电源灯也不亮,能看一下是不是我电源坏了吗?直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8A(电源指也不亮)一看不对待机偏低。我说:你这个肯定是电脑主板有问题。于是找妹子询问了一番,电脑是怎么坏的。妹子说前一天都好好的,也没有关机,第二天就怎么着都开不起来了,好吧!没什么有用的消息。然后跟妹子说要拆机检测主板,妹子爽快答应了,就喜欢这样的妹子又萌又可爱又爽快。好了废话不多说一起进入主题吧!!!
拆机把电池拔了,上可调电源咦待机0.000了,再插上电池尼玛还是0.000。好吧,我什么都没动这是什么鬼。于是跟妹子说这个修好没那么快,叫她把机器放在这里修,妹子又一次爽快答应了,妹子走了终于可以定定心心修机器。
上电直接量公共点PPBUS_G3H没有电压,再往前量主供电PPDCIN_G3H_INRUSH 14.6V左右正常。再量PP3V42_G3H只有2.9V而且不太稳定,好了发现敌情。查U7090工作条件,供电14.6V正常,FB反馈表笔一点上去电流哗哗上去了,看电流应该亮机了。试了几次只要表笔放上去就自动开机了,表笔拿走就自动关机。把FB脚的测试点清理一下不点锡上去,好了,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第二天一上班徒弟试了一下说又不开机了,我拿过来试了一下果真跟昨天一样,待机0.008A。这款机器待机正常0.02A。于是又把机器拆出来,跟昨天一样表笔放到反馈脚就好了,拿开就不行了。最后果断把C7095干掉,试了两天没问题,叫客户取走。800大洋到手。其实故障不难,就U7090反馈脚上的电容C7095漏电,拆掉就可以了。还有这款机器公共点的电容容易短路,待机的时候要有PP3V3_S5_REG_R,PP5V_S4RS3触发后才有。

网友:
楼主很细心,加分鼓励发帖,修好后多检测,习惯还是不错的

网友A:
800大洋,还没遇到过这样阔气的客户,哎,

网友B:
楼主高手啊,我这边报价400元,客人掉头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啊,我这边报价400元,客人掉头就走了

我们这边修同行的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大洋,还没遇到过这样阔气的客户,哎,

苹果的低于500估计没人愿意修吧

网友:
遇到过,我的是A1278,也是找了下资料也是说电容问题,换掉了还是不行,最后是直接加二极管改线改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啊,我这边报价400元,客人掉头就走了

400块都不修还装B买苹果,有意思吗?>

网友:
看到最后还是被楼主这价格给吓住啦,竟然可以报到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800块生意真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