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屏暗 外接正常

楼主(2016-08-25):
以为是屏的问题换了一个也是屏暗   拆开后测量到屏的供电也正常 屏接口  1 2 30有19v  16 17有3.3v别的应该再测哪里

网友:
3、4脚有电吗

网友:
屏的供电有电码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断的啊  你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
测一下3.4吧,屏亮度和开启过来没?

网友:
3.4角也要测看

网友:
4脚有电压 3脚没有电压 是不是没有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