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61p主板开机12分钟左右断电

楼主(2016-08-25):
铭瑄ms-n61p主板开机12分钟左右断电,我想请问下这个机器的温控电路的温控电阻在什么位置。

网友:
找图哦.CPU附近看看

网友:
这样的故障就蛋疼了  要是温控的问题 应该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多半是CPU供电问题或桥供电问题.温控无关吧>?

网友:
不一定是温控电路

网友:
AMD单桥试加焊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供电问题。

网友:
估计 还是桥的问题,AMD的东西

网友:
NV单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桥加个扇热片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开机一会用手摸摸有没有烫手的地方     不行再上BGA桥

网友:
会不会是发热太大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板 直接干桥  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 直接干桥  准没错

这个独桥,干桥就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