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大家维修还有的做吗?

楼主(2016-08-25):
4 5代和没
的机子大家怎么弄的?

网友:
还能怎样,凭经验,盲修呗

网友:
我们这地方小 还没修到过 以后的路很难走

网友:
以后那样的机子多了去了

网友:
就是刷刷bios,量一下供电,试试,不行也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换人.换板.换机,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来自: 重庆
供电正常 写写BIOS 洗洗CPU 不行 换板

网友:
盲修 考经验

网友:
以后应该也会慢慢透露出来吧!

网友:
来自: 中国
做肯定有的做,时间会证明

网友:
刷刷BIOS,焊焊桥,看看通病,没图纸根本查不下去啊

网友:
跑电路,卖图纸,又可以干多几年

网友:
反正我是盲修 搞搞简单的

网友:
换人 换机器 换主板 换啥都行 反正搞好给客户交差

网友:
都是盲修了

网友:
维修的三板斧 呗 还能怎么样 要不就换 换 换

网友:
烤经验了 。。。。

网友:
三板斧, 能解决 4-成 故障。。。 再会搞些 信号和时序 ,提升到6-7成。。 也不错了。没有100%能修好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