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不加电

楼主(2016-08-25):
  a1502  不加电   刷bios也不行  插电灯亮

网友:
这都说的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
看图纸查上电时序,不会就送修。。。搞下去会扩大故障

网友:
好像不接电池不行 BATLOW#会有效

网友:
是不是就只会刷BIOS

网友:
鍵盤外設先拔掉試試

网友:
求助帖不该这么精简

网友:
我修个不开机的

网友:
电池电源一块插看看

网友:
拿给师傅修吧,没思路就别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