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220 TDS350 TDS1012普源DS5202CAE数字示波器,200M频率,1G采样率 哪个性能...

楼主(2016-08-25):
TDS350数字存储示波器
特点
全自动操作/自动量程/全自动调整
自动读出十六项参数
瞬间捕捉/单次储存/记忆波形
实时采样达1GS/S
等郊采样20GS/S
多种数据接品(见图)
详细资料:
200MHz带宽
1GS/s
双通道
2mV/div-10V/div灵敏度
选件14提供GPIB和Centronics接口
8-bit垂直分辨率
1K记录长度
滚动模式
2%垂直精度
21种自动测量参数
10ns峰值检波以捕捉高速毛刺
自动设置
生产厂家:美国泰克
普源DS5202CAE数字示波器,200M频率,1G采样率

这几种里哪个更合适我们,望大家指教。

网友:
TDS220就足够了吧?

网友:
一般100M都够用了,买这么好的,要会用才行,

网友:
这个多少钱 。有没有二手的啊

网友:
推荐一下那一种示波器比较好用,价格实惠一点的

网友:
贵 没银子 买不起

网友:
多少钱呀,贵不贵呀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呀

网友:
二手的不贵泰克1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