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B520

楼主(2016-08-25):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B520一体机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看论坛说BIOS  刷了一样  换5930  加焊显卡  还是一样  。没弄好就在那放着  刚有来了一台,感到头疼  ,突发奇想 就把屏上屏线拔插了下 竟然好了  ,去把另一台也拔插了  也好了  ,没什么技术  就是希望你们遇到可以先试试

网友A:
这种事也有,算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B:
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对我们新手有帮助

网友:
捡钱的机机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也有,算是捡钱的节奏

是呀  联想一体机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对我们新手有帮助

是呀  联想一体机问题真多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真是捡到钱了

网友:
捡钱啊 这通病太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我遇到这个机子就马上秒杀了

网友:
运气不错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C:
我还遇到一台开机白屏的,以为是主板屏供电没出。拆开才测到屏上面保险烧了。烧鸡,一个芯片发烫,订货回来焊上还是烫,结果是芯片旁边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遇到一台开机白屏的,以为是主板屏供电没出。拆开才测到屏上面保险烧了。烧鸡,一个芯片发烫,订货回来 ...

下次遇到芯片烫的先量量电容短路

网友:
一般白屏的灰屏的,先插拔下屏线

网友:
以前遇到的都是刷BIOS

网友:
捡钱的节奏  我刚好接到一台试试

网友:
我晕 ,这种问题不是一般从简单到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