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固件模块结构

楼主(2016-08-25):
WD固件模块结构

一、 WD模块头部解析(所有模块通用)
         WD Marvell硬盘除了早期的硬盘外(Hawk2及其之前),所有模块均以“524F594C(对应字符:ROYL)”开头.
         数据解析:
        0x00 ~ 0x03:模块标记                        [4]
        0x04 ~ 0x05: 启动级别                        [2]
        0x06 ~ 0x07: 有效数据地址                [2]
        0x08 ~ 0x09: 模块名(ID)                [2]
        0x0A ~ 0x0B: 模块大小                        [2]
        0x0C ~ 0x0F: 模块校验码                [4]
        0x10 ~ 0x17: 模块版本信息                [8]

二、ROM
        1. ROM结构,每20个字节为一小段,每小段都有一个校验码

        2. ROM目录,0B/20B模块:(0B和20B表示ROM模块列表)
        数据解析:
        有效数据地址: *[0x06] = 0x1e
        (0x1e - 3) : 0B,20B的激活标记
        0x1e ~ 0x1e: 条目数 [1]
        0x1f ~ (0x1f + *[0x1f]): ROM模块列表第一个条目 [*[0x1f]]
        0x1f ~ (0x1f + *[0x1e] × *[0x1f] - 1):{ROM模块目录列表} [*[0x1e] × *[0x1f]]

ROM模块列表条目解析:
        条目长度:        [1]
        Copy数量:        [1]
        模块ID:        [2]
        模块大小:        [2]
        未知意义:        [4]
        Copy0地址:        [4]
        Copy1地址:        [4]

        列表结束地址:0x1f + *[0x1e] × *[0x1f]
        (列表结束地址 + 1) ~ (列表结束地址 + 1):盘腔容纳磁头数
        列表结束地址 + 0x06: 磁头服务区地址分配信息列表

3. 0A模块,磁头位图模块:
        数据解析:
        有效数据地址:*[0x06] = 0x1e
        0x1e ~ 0x1e: 位图数据长度        [1]
        0x1f ~ 0x1f: 磁头数据字节数        [1]
        0x20 ~ 0x20: 配置标记,值为0代表缺省配置,非0则代表使用当前配置 [1]
        0x21 ~ 0x21: 盘腔容纳磁头数        [1]
        0x22 ~ 0x22: 使用中的磁头数        [1]
        0x23 ~ 0x23: 使用中的磁头位图        [1]
        0x24 ~ 0x24: 盘腔磁头位图        [1]
                :
        0x2c ~ 0x2d: 磁头位图数据的校验[2]

4. 30模块,服务区编译器模块
        数据解析:
        0x28 ~ 0x28: 缺陷条目总数 |
        0x35 ~ 0x3b: 缺陷条目总数 | -> 8个偏移位置,分别对应8个磁头
        0x3c ~ (0x3c + *[0x28] × 8) : 缺陷条目列表 [*[0x28] × 8]

        缺陷列表条目解析:
        缺陷累计数量:[4]
        缺陷起始地址:[4]

5. 47模块,SA适配模块
        主要有3大配置信息:伺服参数,数据适配参数,前置放大器参数

6. 4F模块,微代码版本信息模块
        主要用途,查看微代码版本是否与ROM相匹配

三、重要模块
        1. 01模块,模块目录列表
        数据解析:
        通用头部解析。
        有效数据地址:*[0x06] = 0x30
        0x30 ~ 0x31: 条目数 [2]
        0x32 ~ (0x32 + *[0x32]): ROM模块列表第一个条目 [*[0x32]]
        0x32 ~ (0x32 + 条目数 × 条目长度 - 1):{ROM模块目录列表} [*[0x1e] × *[0x1f]]

        模块列表条目解析:
        条目长度:        [1]                条目长度通常为0x12
        Copy数量:        [1]
        模块ID:        [2]
        模块大小:        [2]
        未知意义:        [4]
        Copy0地址:        [4]
        Copy1地址:        [4]

2. 35模块
        数据解析:
        通用头部解析。
        有效数据地址:*[0x06] = 0x30
        0x30 ~ 0x33: 条目数 [4]
        0x34:服务区缺陷列表

        缺陷列表条目解析:
        缺陷所在磁道        [1]
        两字节保留                [2]
        缺陷所在磁头        [1]
        缺陷开始扇区        [2]
        缺陷结束扇区        [2]

        35转30(CHS转ABA):
        Head * Sacyl * SPT + (SaCyl - Cyl) * SPT + Secoff = ABA

3. 02模块
        有效数据地址: *[0x06] = 0x30
        ①启动慢信息地址:*[0x9A]
          启动慢信息长度:*[0x9c]
        ②password信息地址:*(2)[0x7A] + 4
        ③SN地址:*(2)[0x30 + 2] + 2
          SN长度:*(2)[0x30 + 4] - 2
        ④容量信息地址:*(2)[0x30 + 0x42] + 2
        ⑤型号信息地址:*(2)[0x30 + 0x44] - 2

4. 40模块,适配参数模块
        其中包含47模块数据的备份,可做生成47用

5. 03模块,段位表模块
           TPI:块地址索引
           CAP:容量

网友:
谢谢分享,想问怎么倏固件区通病

网友:
学习了 很强大 明白了很多

网友(2017-07-11):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WD固件模块结构

网友:
很好的东西,怎样才能看到呢,要充值吗,还是什么

网友:
需要怎样的条件才可以下载,请告诉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这个不错,想问问有相应固件吗?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仍需要学习。。。。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数据恢复。

网友:
学习了 很强大 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