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10米以上USB 2.0 延长线

楼主(2016-08-25):
DIY制作10米以上USB 2.0 延长线

(网上资料整理)

  市场上的USB线一般都只能在1-2米长范围内,买了很多号称3米的USB线,实际使用往往不到2米,并且十分不可靠。。。经过努力,自己动手DIY一根10米长的USB线,能在USB2.0速率下可靠不掉线的工作。
  经过我多次失败查找原因,我发现了成功制作超过10米以上网线USB2.0延长线的关键问题:
网线的选材:
  国内网线种类繁多 质量如何鉴别  其实从网线的原理上可以鉴别
  铜纯度和缠绕级数
  最关键就是铜的纯度、我用的是电阻法
  可以到国内比较有名的一家网线厂商【中国普天】找到一些参考资料
举例:
  5类、超5类  100米阻值9.5欧姆 换算约等于 1米0.1欧姆 大家假如做15米网线 大约不会超过1.5欧姆
  【注意数字万用表打到200欧姆档无负载电阻时测一下表内阻 最后测线网线的时候需要减去这个内阻值的】
  如果大家制作的5米10米15米线 无法使用 那么很大原因是因为线的铜纯度太低 信号损耗

  一些自我测试的参考资料
  广东省普宁市恩普电线电缆厂apwt牌网线【制作15米网线USB延长线失败】
  超五类 双屏蔽 15米
  单根  3.8欧姆
  双根  1.8欧姆
  三根  1.2欧姆

 泰科电子 安普  【制作15米网线USB延长线一次成功】
  5类     无屏蔽 15米
 单根  1.3欧姆
 双根  0.7欧姆
 三根  0.4欧姆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看来屏不屏蔽并不重要,重要是线要好铜要纯,制作工艺要好,而线缠绕级数既然用了那么好的纯铜不可能这个不达标,这个鉴别省略。

  如果有专门的网线测试仪(数万元)、能测量一下频谱、串扰等数据就更踏实了。
  理论谈完了,下面开始制作。

接线方法:
  实验证明 最有效的 接线方法是3113 接法【何为3113请参考其他关于3113的介绍文章】,但是很多人的接法并不是最优化的3113接法
  如果是严格按网线标准制作,蓝色那一组缠绕最紧密的,而棕色那一组应该最稀疏,排序是蓝、绿、橙、棕。但是国内厂商未必按照这个标准制作,所以如果对于不太有把握的网线应该拆出10厘米观察那组缠绕最紧密。
  最终USB的4组线接法:棕色做分拆电源辅助供电,绿色和橙色一组做电源+- , 蓝色做数据D+ D- 。

图一

  安普线3113正宗接法

图二

  焊接好4组线、屏蔽层、套上热缩管、用专用钳子压好

图三

  做好的USB公母头对接

图四

  这根15米长的USB线,套上2个磁环的样子

图五

  用U盘拷贝一个电影文件,测试了一下,读 23.5MB/S、写10MB/S

  想要一根长点的USB线的话,还是自己动手DIY一根吧,自己做的靠谱。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大功率的无线网卡,很容易上不去网,我都是外挂5v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大功率的无线网卡,很容易上不去网,我都是外挂5v来供电....

所以要铜好。这根线负责电源+ - 的线(3根并联),15米长只有0.4欧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铜好。这根线只有0.4欧姆,15米长。应该没问题的。

很多电脑的usb根本带不动那些大功率的网卡....不外加供电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脑的usb根本带不动那些大功率的网卡....不外加供电不行...

USB口自身体质弱,那就没办法了。加USB HUB吧。光弄电源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要数据 U+ U-,主要是可靠性。。。时不时掉线、变慢。。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自身体质弱,那就没办法了。加USB HUB吧。光弄电源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要数据 U ...

有一个客户就是用的usb网卡
原来的机器供电不足,常常没信号,或者有信号上网不行,我让他搞了个5v-2a的电源(实际可能就1a),直接断usb供电用外挂的,上网那个信号强,直叫爽,收费30大洋改装费...就接了二根线....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正解  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