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的找到料板的P管

楼主(2016-08-25):
如题,困惑我的是快速找到。我只知道双号是N,单号是P。如tpc 8024这个4就是双,代表N。。。这种N管子大多都是。。。P管子,我能想到在保护隔离电路,就是电源接口附近,因为靠近充电芯片。。。还有其他方法么。。。大范围的判断位置等····

网友:
用表量不就很快么

网友:
没办法,料板上P管本来就少,PNP三极管也是
屏接口附近一般有个控制屏供电的

网友A:
P管一般在隔离保护那块,实际可以动手测量红D黑S,有阻值而且不是特别高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管一般在隔离保护那块,实际可以动手测量红D黑S,有阻值而且不是特别高就正常。

保护隔离,也就是说,等同于电池接口那块了。。。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也就是说,等同于电池接口那块了。。。对么

完全正确,笔记本上的P沟道的比较少。但大多数隔离保护那块的MOS管是P沟道的。

网友:
保护隔离好多都是P管的

网友:
淘宝买 几个全新的就可以了。。 几毛钱一个 ,方便快捷。。。料板的坏的 很多

网友:
电池那边的也是的

网友:
这个料板上,本来就不多,,有的都拆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