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加电PWRBTN为低

楼主(2016-08-25):
EC到PCH的开机信号一直为低 拆掉这个二极管 是PCH端为高 EC这边低

EC的条件都满足了 BIOS也读取 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饼哥给的时序图 16步之前都正常

实在是无从下手了

EC ECROM PCH 都换过 涛声依旧啊

网友:
建议再看看饼哥讲的如果查EC条件以及PWRBTN是否对地

网友:
开机电路吧  开关板呢,有可能是ec,桥bu太可能吧

网友:
肯定对地阻值正常啊

网友:
把桥的待机条件查一遍

网友:
换个EC试一试

网友:
pch端为高说明板层短或ec有问题拉低的,翘起ec脚,飞线看一下是不是板层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南桥32晶振 有时候就算示波器打着有波也不行 换掉就好

网友:
看看饼哥讲的怎么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