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6-08-25):
如题,求教下。G级不受控制,可以通过提二极管导通。。。。虽然可以给到G级,再串联分压,让mos管,(P管,G要低于S。导通)自己导通。多半都是P管呀。。。N管要这个体二极管何用呢,虽说只是小电流。。可好歹也是电流呀。为何在不同的时候,run许这个小电流过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死早!
自己看资料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10e23977f242336c1eb95ecb.html

你贴出来的连接里面解释说:体二极管是生产是自己形成的。。。。。

网友:
里面有句话说:体二极管,防止反向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