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08-25):
手上有个DELL 3537的主板,版号LA-9881P CPU和PCH集成在一个芯片上那种,拿来是不触发,我拆开后量了待机都正常,开关脚上也有3.3V,就扣了CMOS电池放了下电,再开机好了,装起来试了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就关机放着了,第二天装备交机器的时候拿出来试试,结果又开不了了,我拆了后盖短接CMOS的跳点,又可以开机,看了论坛上有一个一样问题的,不知道搞好了没,求大神帮忙看看,还有这板EC带程序,手上又没代换的……。

网友:
这种我建议换板 修来修去 不稳定

网友:
有的是电容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 CPU试试吧

网友A:
干一把CPU,不行就换板。就是这么干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一把CPU,不行就换板。就是这么干脆。。。

后来刷了BIOS试了两天,没有出问题了,就交货了,希望不会回来吧

网友:
换板吧  查一下南桥的条件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是共公点儿。电压不对。有时有3 5V电压出来。有时没有。。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