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接地?么~~

楼主(2016-08-25):
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我量过,不是接地。对地有500多阻止。。。。当然了,班子坏除外。。。这个是料板~~~

网友:
这个就是地吧。。

网友:
就是地吧

网友:
           对地分压

网友:
莫非最后一个可能!!!!图纸不匹配~~~可没道理啊。我下载的图纸也能搜到啊~~~(我后来量到的。部分原件不对)我的版号是:Ba41  我下载的就是Ba41啊~~~~

网友:
是不是量到电阻一端去了

网友:
是接地没错.

网友:
估计是量到R526的上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地的

网友:
这个是对地

网友:
接地,很多这种符号的呀,你对比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对地,你量一下别的地方就知道图纸对不对了。

网友:
三星的图纸 那就是地啊 两个分压电阻啊

网友:
对地  不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