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30P键盘有两排键不能用

楼主(2016-08-25):
机器拿过来就是能亮机的。说键盘不能用,我换了键盘也无法使用。

手头没有IO芯片。请问从何下手啊。

网友:
换IO试一下    我有个Y430键盘鼠标都不好用 还没修好呢

网友:
打值看看 先还是跑跑线路

网友:
告诉你很明显的断线了

网友:
简单办法,先换个IO.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打键盘接口的阻值。,看是否断线。换EC

网友:
量量 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