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0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亮机总线波形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6-08-25):
dell5460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亮机总线波形正常已解决   因为我把备份的ebios刷回去的时候一直出错所以就换了同容量的bios刷了  然后还修了充电 最后 充电修好了 装回去死活不亮机这节奏不太秒,后来多次测量认定总线正常电压正常了 于是我直接把显卡给值球了  结果还是一样  无解之际听说bios'有个什么otp换了bios芯片是不行的   然后准备买一块新的试一试   还好找了一会儿把原来的芯片找到了  随便刷了个装上去豁然开朗,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屏,太美了太美了

网友:
呵呵 搞好了就对了

网友:
有时候编程器备份BIOS的时候很多没卡好或者没焊好备份出来的BIOS会出问题,而且刷的时候也会报错,楼主还算比较细心,再刷一个就好了,恭喜,期待下次有图文的帖子

网友:
报错,又用回原bios刷怎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