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42CA 显示器 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6-08-25):
   待机正常   指示灯红色 屏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lz  仔细  看看 是不是  暗屏

网友:
一闪就灭啊   暗屏?   灯管或高压

网友:
换灯管吧   这机器灯管坏的老多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吗

网友:
背光电路问题吧

网友:
高压带不起,改个高压试一下、

网友:
刷程序试下吧

网友:
LG高压板 和灯管坏得多

网友:
看看能不能正常看到桌面,高压保护更多吧

网友:
灯亮不显示,但楼主没有说明指示灯的颜色。

网友:
指示灯本来是什么的,看下背光和高压吧

网友:
高压     灯管

网友:
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只有高压  和灯管

网友:
查背光这一块就对了

网友:
高压版,灯管。电源板电容。

网友:
这种现象不是灯管就是高压,也有可能两个都坏。常见的。

网友:
显示一下发红的话就是灯管

网友:
灯管 高压 测试或换一下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额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吧。

网友:
先测灯管,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指示灯也不对吧,,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