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不能上酷睿核心CPU,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6-08-25):
一杂牌945g和E2140正常使用,后来点不亮了,换P4核心的CPU就能正常使用,上赛扬奔腾酷睿核心的U就点不亮,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你确定能支持?

CBR

网友:
几个可能BIOS 爆头, VID 爆头, 时钟爆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支持?

支持的,原来上E2140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原来上E2140正常使用的

bios刷刷先吧

网友:
一般刷高级点的BIOS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VIN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