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复位常亮

楼主(2016-08-25):
PCI B16脚没有时钟电压,点位图P_VRMPWRGD到达RPRN100,考虑该排阻是822,直接换掉。亮机

网友:
那你这个是时钟开启不对哦吧?直接不跑吗吧

网友:
这个贴子才能起共享经验的作用,因为原理和图一目了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感谢迅维提供的平台

网友:
有是822,除了华硕有822,而且坏的大部分都是822.是造福还是咋滴。感恩华硕

网友:
后期华硕822都换成大点的排阻啦哦

网友A:
不查时钟的供电,先查开启,见到822直接秒杀!大神!多谢分享。

网友(2016-09-24):
引用 网友A:
不查时钟的供电,先查开启,见到822直接秒杀!大神!多谢分享。

经验之谈,学习

网友B:
经验啊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啊  秒杀的节奏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无EN 换了PQ5和PQ4都一样 求解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