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完美bios 工厂改良

楼主(2016-08-25):
解决:跑0.6a不亮机 亮机慢,或风扇狂转,或二次开机。DA0LV3MB8E0 REV:F

网友:
我刚刷了U20,还是一样的情况,用本来的4G内存1.03到0.94这样来回跳,用2G的内存,开机重启三次就能亮,关机了再开, 2G的内存一直重启掉电,开不起来了,必须放电了才能亮,主机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
怎么有3个

网友:
有测试成功的吗

网友:
机器修好了,下载了U20刷了就好了,2G内存每次都能开,本来机器的4G内存坏了,装到哪里都不行

网友:
有没有合成

网友:
正需要谢谢 马上刷

网友:
刷哪个 还是 多要刷 ,。。

网友:
一个包不可以吗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