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型号TPC-P001 版号IPP41-NI 1.02

楼主(2016-08-25):
此板不触发    查了待机条件都正常  就是按开关没反应。刷过BIOS    换过南桥     换过EC
  不过把EC的SLP_S3#脚翘起来  此机就能开机了但是这样 关机就成问题了。  从PWR_SW#到PWRBTN#都正常    就是SLP_S3#没发出高电平。桥我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   望各师兄师姐们多出出主意。已经没有办法了呀!

                                饼哥和船长或阿林  看到此贴多多帮帮忙

网友A:
你加焊 时钟IC作甚啊,上面 焊膏黑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焊 时钟IC作甚啊,上面 焊膏黑乎乎的

刚开始我打阻值3V的二级电压偏低烧鸡  烧到时钟微微发热  所以取下来了的

网友A:
看下 SLP-S3 是不是 PCB不良, 测试下 EC 到PCH 的 线路 ,切短 飞线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 SLP-S3 是不是 PCB不良, 测试下 EC 到PCH 的 线路 ,切短 飞线 看看

应该没断吧  翘起EC的SLP_S3#就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断吧  翘起EC的SLP_S3#就有3.3V

谢谢你  ,我已经搞好了  。  换了3个桥才好

网友:
换了3个桥后TMD开了几次机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故障了。

网友C:
这个可以考虑是不是板层漏电拉低了SLP_S3#,把线路断开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考虑是不是板层漏电拉低了SLP_S3#,把线路断开直接飞线试试

怎么会呢  把EC的SLP_S3#脚翘起来  就有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  把EC的SLP_S3#脚翘起来  就有3.3V啊

我的意思是主板线路漏电啊,线路与地之间漏电就相当于有一个电阻把SLP_S3#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桥待机条件!RTC 重点查

网友:
哥们够执着

网友:
我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D:
可以飞线试试看  能排除一些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飞线试试看  能排除一些可能性

妈蛋  ,今天早上来开又不能开了 。现在才发现冷机不能开机。昨天试了一下午了。

网友:
南桥是必须要有SLP-S3发给EC的,如果南桥始终没有SLP-S3发出,那只能说你换的南桥并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