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无USB和PS2 5V供电

楼主(2016-08-25):
USB和PS2键盘鼠标不亮 跑线到一个8脚IC 型号为ASP0C9  1脚为5V输入 8脚连接到USB供电脚 查不到这个资料 求图纸或高手修过的指教

网友:
试下1脚和8脚直连

网友:
msi代工的吧 查开启来源

网友:
看一下USB供电芯片的6角vcc和en有没有电压

网友:
查不到八角芯片的参数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直接撸过去好了   前辈们都撸了好多  很安全的

网友:
直接连接了 USB外接设备功率一般都小 应该没有影响 谢谢大家

网友:
换掉或直接连

网友:
有没有图纸或者图片。正好遇到了,换南桥了还是不想,无USB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