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开机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6-08-25):
东芝M805开机灰屏外接正常换过屏,加焊过显卡都是一样灰屏,U26 6脚电压只有1.25V,把1脚和6脚连一起正常显示

网友:
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啊 为什么要连接他俩啊

网友:
U26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连起来就好了,没料件换才连起的?

网友:
那是屏的供电吗

网友:
为什么啊解释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3.3V输入拉倒输出。

网友:
屏的主供电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