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X45VD的华硕维修

楼主(2016-08-25):
机子拿到手,触发到0.30A 目测CPU电压应该没起来,拆机,测了下  除了CPU 电压没起来 所有电压都起来了,首先想到的是 先刷BIOS,在论坛下载个BISO ,故障依旧。 那就测试 CPU供电和EN。 此芯片是RT8885。27PIN 供电 28IN EN  测 都正常。。 这下 感觉有点 难搞了。 BIOS 刷了 CPU供电 之类都正常, 难道是南桥问题?  手上就点位  就往 南桥那边 查了下。 发现 南桥 供电的  +3vs 电压 只有 2.4v,  不对 z。。正常是3。3V 点位 飞了下。 这 连接的地方有点多啊。 测得阻值正常,  此 +3vs  是由 待机电压 3.3V  经过PQ901 转过来 。 控制角 10V 左右  正常 ,那按理说 应该 正常 转换了啊,  把 PQ901 换了。 还是一样。。。郁闷了,难道 是 连接的 +3vs 某个元件 短路或者微短 导致 电压被拉低??? 不管了 先 测下。。 最后 发现 都没什么短路 之类的???? 难道 南桥坏了 或者虚汗了?  先用风枪 吹下 南桥 看看是否 虚焊。。 吹完 。。发现 电压 变的  更低了。。剩1V左右 。还出现  触发掉电 - -# 不过 阻值 还是正常, 心里一 狠, 就 直接用漆包线把PQ901  连接一起。 触发 后  电压 奇迹的出来了- -#  开机的 电流  , 上屏。。。 没显示??? 骂娘了 。。 继续 测  排线 旁边的 VIN 有 19v,当 测到 +3vSLCD 时发现 没什么电压  ,控制角 电压0.46V 不正常, 跟它相连的 RN4601 Q4601 R4603,    测的 Q4601 的 其他脚电压都正常, 果断 换了, 最后LCD 3.3V 出来了 也亮机了。。 不过 有个 问题就是  最后我把 那个 待机3.3转 3.3VS 的 管子的线 拆掉了 机子 也正常的 发出 3.3VS 电压, 所有 有点郁闷 , 这个什么节奏 0-0 ##有知道的人 帮忙分析 下??? 把线 拆掉现在是正常 也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 ( 最后机子 是 好了 也亮屏了 ,不过  键盘 粘键。键盘也是坏的,鬼知道 客户会不会 修了)

网友:
自己先占个好位置,下面客官自由发言-,,帮忙分析下,3。3转3,3 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