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状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5):
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状态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dell m53r-5535 独显

  【板号】:LA9301P

  【故障现象】:无待机

  【维修过程】:

  之前指导刘编剧刷过BIOS, 刷之前他测试的结果是3.3V ,5V的主供电电容上面测量到19V供电,电感无3.3ALW和5VLAW待机电压。但是他刷完BIOS之后再次测量发现19V主供电没有,不过保护隔离了。

  收到机器之后直接拆机测量确实不过保护隔离,VIN和3.3VALW 5VALW都未发现有短路,第二个隔离管G级19V不正常, 直接检测充放电芯片发现ACIN短路了,就订了芯片,忙别的去了。

  今天芯片到货,直接换上去之后测量VIN 19V已经出来了, 还是没有3.3ALW和5VLAW。 并且发现51125附近有腐蚀痕迹, 清理之后测量51125工作条件,测量结果如下图:

图1 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

  看图纸3.3EN和5VEN是由ECON转换过来, 测量EC112pin ECON信号,发现正常有3.3V, 根据之前发现的腐蚀痕迹来分析,可以断定是这个信号断线了,直接飞线!

图2 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
图3 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

  亮机图:

图4 dell m53r-5535 独显无待机

  【本文作者】:原创(ID:北溟水) ,请各位大师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

网友:
   刷BIOS 怎么会把ACIN 搞短路

网友:
一根线解决一切问题,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维修大师 每一个贴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通过版主写的帖子。。感觉版主的底子好深。。。

网友:
维修大师学习了。

网友(2016-10-15):
这帖子不是北冥水老师的吗?

网友:
进水断线线的是多呀

网友:
acid是人为弄坏的 ?

网友:
细心总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