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一体机

楼主(2016-08-25):
故障现象:按开关能触发,电流3.0左右,屏幕显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  后黑屏。按开关 能关机,关机后待机0.01  。
维修:按照经验,这个因该是BIOS 或者 显卡芯片的问题,拆机 发现显卡216-0774007有被人加焊的痕迹。 背面的电容 有几个腐蚀发霉,查论坛 也是电容通病,拆掉几个腐蚀的电容,试机 ,联想LOGO 出来了 ,装上散热器,再开机,显示联想LOGO 后又是10 secinds power saving ,反复开机,有时候不显示,有时候就是出LOGO后提示10秒关机。怀疑是显卡芯片不良。更换全新的216-0774007 。装好试机 ,故障居然还是一模一样。想刷BIOS ,又没有找到一样的BIOS ,下了图纸,查屏背光电路INV_CN1  9脚 3.3V  10脚 3.3V  正常。不知道怎么修的时候 ,无意之中按开关,发现能显示开机自检的画面,先前没有进到这步,装好散热器和风扇试机 又不行了。拆掉风扇,正常进到自检画面,难道是风扇坏了吗?仔细检查发现显卡周围有2个风扇插口,一个是CN4 ,一个CN3.先前都是插CN4,换到CN3 后,开机正常进到自检 ,插上键盘后,正常进系统。反复开关机都正常。修复完毕。附上亮机BIOS 和图纸。

联想A700 亮机BIOS.zip

网友:
电容通病,楼主白白换显卡了,风扇接错会导致自检不到风扇自动关机保护的

网友:
修机器是需要仔细的,还好上家没动好厉害

网友:
这机器还有电容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和运气都好,加分了

网友:
昨天搞一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可能是上家加焊显卡后 插错了风扇 搞不好放弃了

网友:
1L正解 电容问题 今天刚修的